lenovo flex2-14 13281-1 触发电流0.011

楼主(2017-06-07):
故障现像插适配器电流从0.011跳为0.003.瞬间有出3v 5v 待机电压。.按开关电流又上到0.011,过一会儿又到0.003. 这 款机器找了一下没图纸,就刷了bios一下还是一样。这款机器的公共点是8.6v左右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2818-1-1.html要感谢这个坛友发的参考图纸,ec芯片是差不多的。把脚位量了一下 lid  rsmrst  pwrbtn等都正常。感觉ec这边是没什么问题的。应是桥这边什么条件没满足。
       当看到图纸这里,这个板应该也有这个复合管q1701,在32.768晶振下面。按一下开关后量一下果真进桥的rsmst电压最接高1.2v然后掉为0.不管他,直接拆了不装。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6多,接显示屏0.8多亮机。

网友:
还有几张图片没转上,参考图纸就不发了。

网友:
钱就到了 好好好

网友:
有参考帖子好修些

网友A:
6脚芝麻管坏还是信号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芝麻管坏还是信号的问题的

是信号问题吧,换一个管子也不行。没有时间去研究了。

网友:
感谢联想, 如果是华硕的   就修不了了,无图纸,无版号

网友:
这个Q1701应该是通病的?

网友(2017-11-28):
这个电路 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知道么

网友(2020-09-16):
就这样不管了吗?有没有后遗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