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 CQ41 DELL N5010 三个机器都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07):
到手三个掉电的行活儿,分别是HP CQ32    HP CQ41   和 DELL N5010 。据他说是掉电,而且都被他拆过除过尘还加过铜片。先说CQ32,此机拆开看后确实是无进水无摔,显卡上面和桥上面都被垫了铜片,结果导致CPU接触也不是很好,处理好这个问题后测试还是亮机一会儿就掉,大家都知道HP有一个通病是温控芯片容易坏,找了一下,在CPU座子旁边有一个像是温控的IC,取掉后好了,客户不带硬盘来所以没进系统长时间测试,第二天给人家居然晚上就送来了说还是那故障,心里就七上八下了,,,再拆,因为以前有SONY和DELL部分机型显卡有问题也会引起掉电的,先焊了再说,安装的时候看到显卡上方还有一个温控芯片,小八角的,也去掉,这次客户带硬盘来了,测试一个晚上都没问题了,第二天再测试了一上午,交给客户完活。

  再说第二个 HP CQ41,这个机器是进系统一会儿就掉电,此机容易坏保护隔离和BIOS,拆机检测保护隔离没事儿,把客户垫的铜片去掉,散热垫还原回去后确实还有这情况,网上查了有人是修过显卡也有人是刷过BIOS好的,我把两个都搞了测试没事了,第二天测试一上午交活儿,

第三个DELL N5010 不定时掉电,摸了散热器温度不低。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的来回循环,不正常,换一个风扇OK

网友A:
其实掉电故障还是相对不好修的 楼主写的相对简单

网友:
你遇到的掉电故障都是比较好修的,很多掉电故障都是不好修的

网友:
掉电很多都是后面的电压影响前面电压,最后用示波器抓一下那个供电一点都没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掉电故障还是相对不好修的 楼主写的相对简单

写得是简单了点,但操作过程时间还是很长的,咱不能记流水账

网友:
掉电故障不好修,有些很难测出来,很抓狂

网友:
l楼主所遇到的掉电比较简单的。

网友:
能上张图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东芝L800掉电没有搞定

网友:
这些掉电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真厉害 佩服 给力

网友:
温控芯片直接去掉就可以了?应该不行吧!

网友:
其中的一个HP CQ43回来了一次,前几天忘记写上来了,最后还是把显卡给更换掉,现在又用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稳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