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一体机 滴滴2生进系统声音有

楼主(2017-06-07):
联想 B505  AMD 一体机 独立显卡   显卡可以拔掉的   开机黑屏  滴滴两声开机正常的声音   键盘大小写正常   进系统的声音都有    不是暗屏问题   好像认不到显卡   刷了主板BIOS  加焊显卡 加焊南桥  北桥  还是一样   14年遇到一台没搞好  现在又遇到一台  论坛的人说   南桥虚焊   BIOS 通病  我看不是     有谁修好过

网友:
检测看屏有没有供电,是不是屏没工作,在看主板有几个屏线插口,看看是不是有集显和独显两个插口,拔掉独立显卡板要插在集显口上,你最好是拍几张主板的照片上来

网友:
还有主板不要动不动就弄桥,容易把问题扩大化

网友(2017-09-14):
你这个一体机好了吗。 碰到一台差不多的。 白屏。 屏确定没问题。

网友A:
好了没,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也是不显示,有进系统的音乐声音

网友B(2017-11-05):
老兄好了没,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也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好了没,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也是不显示,

最后换了 显卡好的   主板桥也加焊了   BIOS 也刷了     换显卡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没,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也是不显示,有进系统的音乐声音

最后换了 显卡好的   主板桥也加焊了   BIOS 也刷了     换显卡修好的

网友(2020-12-13):
换显卡好了

网友(2022-04-04):
如果滴滴连续俩声响,键盘灯有反应,甚至还能进系统有开机声音。那就是高压板通病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