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原厂BIOS

楼主(2017-06-07):
X555LP REV1.0亲测可用,可解决BIOS保存不了问题

3.46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59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7-07-29):
怎么购买了,但不见下载下来啊,5块钱没了

网友A:
还没下载的就不要下载了,骗人的,并不是什么工厂BIOS,开机一样很慢才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下载的就不要下载了,骗人的,并不是什么工厂BIOS,开机一样很慢才亮机。

看清楚了,是解决BIOS保存不了问题的程序,开机很慢你不检查一下主板,和程序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了,是解决BIOS保存不了问题的程序,开机很慢你不检查一下主板,和程序有什么关系!

开机慢就是BIOS的问题呀,如果是原厂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慢就是BIOS的问题呀,如果是原厂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硬盘,内存,还有主板都有可能导致开机慢,机器本身出问题了,你不能一概判断是BIOS问题,要检查,在下定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内存,还有主板都有可能导致开机慢,机器本身出问题了,你不能一概判断是BIOS问题,要检查,在下定 ...

全裸板,什么都没接,后来找人花钱用原BIOS合成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裸板,什么都没接,后来找人花钱用原BIOS合成解决了。

合成解决了的发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合成解决了的发出来啊

是合成原机的,发出来没用,不是干净的ME,用在别的机子会亮机慢,我也没保留,机子取走了。

网友(2018-08-13):
没积分下载 等有积分再来下载看下是不是原厂的

网友(2020-11-12):
贵死了  人家的两分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