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 一体机 滴滴两声报警

楼主(2017-06-07):
联想 B505  AMD 一体机 独立显卡   显卡可以拔掉的   开机黑屏  滴滴两声开机正常的声音   键盘大小写正常   进系统的声音都有    不是暗屏问题   好像认不到显卡   刷了主板BIOS  加焊显卡 加焊南桥  北桥  还是一样   14年遇到一台没搞好  现在又遇到一台

网友:
换显卡试下了吗  还是显卡这块

网友:
找了一张换上去还不行   郁闷了 就主板哪里的问题  BIOS  刷了 4个了 还是一个鸟样

网友:
交流供电 还是 直流供电 直流看看电流跑多少
跑码看看啊

网友:
楼主只是光加焊不地,有的坏死了只能换

网友:
还是查下有些信号吧

网友:
查查信号,肯定有不对的

网友:
你不如先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有四个BIOS 的  显卡那边的BIOS有刷过吗

网友:
显卡的共电有的

网友:
屏接口供电查了没?

网友:
我遇到的是开机性能测试就黑屏,花瓶,换了显卡是测试白屏

网友:
我的一体机一接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