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1.1掉电

楼主(2017-06-07):
本来不定时掉电  换了q43 偶尔一闪就掉

网友:
有没有啥通病

网友:
这个主板不好修,大量的不稳定,有一些,我是放弃了。

网友:
尔一闪就掉,这种故障如果出现的频率高,可能还好监控,如果出现的频率小,很难找故障的

网友:
检测电压问题居多

网友:
先检测下板子上有无关键电压不出来的。

网友:
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
我的B75M-D2V也是一样不定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