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 SI+12V电压变成20V,谁有电路图发下

楼主(2017-06-07):
华硕M4A77T SI+12V电压变成20V,谁有电路图发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找IO的资料就行,。。。

网友A:
什么IO啊,老大,顺便问下电路图在哪里买比较全,我只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IO啊,老大,顺便问下电路图在哪里买比较全,我只有点位图

华硕的你还想找电路图,这个指定没有的,有点位图就不错了

网友A:
什么是 IO啊,老大,应该查哪里

网友:
变成20v了  不太可能吧

网友:
是真的5V 便8V

网友:
查查IO的12v检测脚,华硕只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 IO啊,老大,应该查哪里

论坛上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吧

12V查如下图三个元件,最上面带点的是个电容,可以去掉,下面两个带点的左边的是56k欧姆,右边是10k欧姆,自己对比检测下。

网友:
查询IO检测角的电阻

网友:
论坛上自己搜,有这点位。

网友:
恩,见笑,万用表坏了,WR4这里是10V

网友:
测试卡显示8080不动了,啥问题呢

网友:
io检测电阻变质了吧

网友:
还能再笨点吗,楼上都说了查询IO检测角的电阻

网友:
WR4是7.1K,WR7是8.6K

网友:
IO检测角是那个电阻阿

网友:
IT8756E是个干什么作用的芯片

网友:
测试卡显示85,无任何信息显示,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主板让我水洗了一下

网友:
插上显卡,测试卡显示85,有时候能显示了,换了个显卡,可能带电池洗板把BIOS搞坏了,我先刷个BIOS和换个PCI显卡试试

网友:
带电池洗板把时钟烧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