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开机掉电 二修双故障

楼主(2017-06-07):
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的故障是开机LOGO时掉电 偶尔能到快进桌面时候掉电。说在其他地方修过没有用几天就出问题了 拆机取出主板大致看了一下上家修过显卡 显卡从掷球过,看了下还掷的比较完美。给客户说要留下来检测主板 把客户打发走了后 上可调电源看电流。 主板+CPU+内存+扇热器开机测试 开机电流到1.3-1.4左右亮机 亮机几秒左右 电流从1.3左右掉电到0.27左右等顿了1秒左右掉到0  看电流怀疑是CPU供电问题。反复试了几次都是如此。在掉电后电流在0.27A左右停留时测试CPU供电无电压。故障大致锁定是CPU供电不稳导致掉电。
此时有新客户上门问配件 暂时放一边。下午继续研究 。吃完午饭拿起主板再次开机发现电流到0.38左右不动,反复开几次也是电流只能到0.38左右不动 一看就是缺CPU供电的节奏。心想故障终于明显突出了。虽然一看电流就是不出CPU供电的节奏但还是习惯性的测试了主板其他供电 除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外其他电感全部都有电压。排除是不是供电IC问题的方法就是把95831的24脚相连的电阻去掉后看CPU供电有没有。去掉后还是不出CPU供电 这样可以排除桥的问题了。 好吧下一步就只有查95831的工作条件了。
当查到22脚时发现22脚VDD电压只有2.78左右 此处不对 这里正常应该是5V。22脚的电压不正常那就只有查看图纸了。打开图纸查询查询22脚的电压来源是由U38场管转换而来的

U38是N沟道 用表测D级电压是5V正常 G级电压是4.7左右 不对这里正常应该是19V,好吧问题找到了控制级电压不正常,从图纸上看控制级的电压是由+VSB19V经过R646和R649而来的 R646和R649中间连接了一个Q110的N沟道场管 此管是控制U38开启和截止的。当待机的时候Q110的G级是3V左右的电压Q110的导通状态 D级电压为OV 触发后Q110的控制级是低电平 Q110截止 D级的电压就应该是19V 正常情况U38的G级也应该是19V。 检测发现U38的G级只有4.7V左右R649电阻两端都是4.7V再往前测R646前端是19V Q110的D级只有4.7V左右,这种情况只有两个可能一是R646电阻有问题 二是Q110坏了。按照从小件到大件的更换步骤我还是先换了R646电阻,换好后开机电流到0.6左右不动 测试Q110的D级是19V U38的控制级也是19V U38的S级和D级都是5V 好了这里正常了 CPU电压也出来了,但是0.6不跑码。

哎 还有问题有什么办法呢 要修还得继续查。测试主板各项供电基本都正常。集显供电无 集显供电是要主板所有设备都正常工作后才出的 暂时不管它  测无线网卡槽复位3.3V正常 但是11和13脚的时钟没有电压。追查发现这两个时钟信号是由PCH发出的。

示波器测PCH旁边的25M晶振已经正常起振,此晶振的25Mhz频率是为PCH内部的时钟模块提供工作基准频率的,PCH内部集成的时钟模块在工作条件满足后会给主板上其他设备提供时钟频率。看样子应该是PCH出问题了。但是这个机器刚来时是能点亮的啊 怎么就桥又出问题了?好吧先刷个BIOS看看吧。连续刷了同版号的2个不同的BIOS 还是唱那首经典老曲 涛声依旧 。哎心想这个机器怎么修的怎么纠结啊。好吧只有再换个PCH看看了 桥芯片BGA好后用风扇迅速吹冷后 装上CPU和内存开机 电流刷刷刷的一路小跑 看电流是亮机了。插屏线开机久违的LOGO又回来了。

修此机大概花费2个小时,发这个贴子花了近3个小时,发帖比修机时间多。此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新手学习 ,高手绕道。

网友:
不好意思,U38那个图放错位置了。

网友:
修的很好 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只能给你说赞一个

网友:
很牛X的技术,给你点赞了,兄弟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