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3主板奇怪的不过内存

楼主(2017-06-07):
初始故障是无内存供电,修好了供电,上电正常亮机了,再反复测试,10次有8次不亮,测内存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打值正常,加焊北桥,第一次上电亮机,再测依旧是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是档内存代码,求思路!

网友:
有可能条内存

网友A:
楼主测试卡我的一样 我感觉很好用

网友:
这个板子不读内存 如果跑96  或者5E 都是BIOS  固件坏    跑D4 就是内存到北桥中间时钟信号断

网友B:
我之前碰到一个V星的主板,他也是有时候过内存,有时候不过,我用手压主板,然后发现是南桥有问题,然后我考了,你这是不是也南桥的问题。

网友:
注意CPU的FSB总线频率不能太高,这应该是山寨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碰到一个V星的主板,他也是有时候过内存,有时候不过,我用手压主板,然后发现是南桥有问题,然后我 ...

这是3系列的,内存和南桥没关系啊

网友:
内存spd 绝对不会错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不过内存是时钟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换跟内存条试试

网友:
这种垃圾板 应该找不到BIOS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试卡我的一样 我感觉很好用

哥们你重点不对啊,哈哈哈

网友:
可能是挑内存,多换几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