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

楼主(2017-06-08):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GA-M68MT-S2,客户讲主机可以开机,但不到一分钟就死机,根据客户的提示的原因,我首先CMOS放电,开机不到20秒一样死机,再检查CPU,桥。内存滤波电容也没有坏,之后测IO电压不正常,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块相同IO直接换了,

网友:
死机的故障,怎么就考虑去测量IO了,,,,

网友:
死机去拆修io,这是那位师傅教的方法啊?有效嘛?

网友:
楼主测试卡和我使用的一样 我感觉叼炸天, 死机IO坏的 还确实遇到的不多

网友:
换了IO还死不死机了哈?

网友:
测IO电压不正常,是什么电压不正常,怎么怀疑IO问题

网友:
这个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能赚到钱才是王道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的  IO那个电压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