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蓝屏重启修复一例

楼主(2017-06-08):
机器型号:A1460
故障:起初不开机至开机蓝屏重启(硬盘虚焊)。
建议:因刚实地回来故思路不是很清晰,所以建议刚毕业的同学们,一些思路不清晰的故障最好先咨询下老师,修机在于由易至难,尽可能把修机风险降低,
维修过程:朋友的机器,起初说不充电,经排查实为电池亏电,激活电池正常开机,试用半天挺爽无故障,想交于朋友发现机器蓝屏重启,思路不是很清晰,问下老师是否有通病之类的问题,老师说摄像有可能引起蓝屏重启故障,经排查不是摄像头引起的故障,与朋友沟通确认刷机(看报错)。报错14.硬盘故障。开拆:黑胶好硬 ,拆的时候没漏铜,刮胶的时候刮漏了,绿油补上。

硬盘植锡,回焊看看是否因虚焊造成,

回焊刷机,看进度 确定硬盘无故障(虚焊造成蓝屏重启),报错-1

查询报错-1基带电源引起的,因未装基带小板造成的故障(起初怕翻来翻去把排线弄折故拆下),回焊,做好防护

刷机通过正常开机

屏蔽罩装回,全部原件回装

开机正常,未发现蓝屏重启,

在此祝愿同道好友们发财啊。

网友:
可以的 修东西好样就是这样 和西医一样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很爽!!!

网友:
技术学的挺硬啊

网友:
还好,什么都没换就修好

网友A:
屏蔽罩怎么装回的?多少度?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罩怎么装回的?多少度?

pad原件间隙大 可以拖成超低温 吹回去

网友:
老板发财啊  呵呵

网友:
怎么都这么厉害   我碰到几个平板都搞不定  还是技术不行啊

网友:
焊接 技术讲一下,焊工是成败的重点

网友:
手机太精细活

网友:
牛逼了,搞定一个了。把我那个也搞搞

网友:
ipad没维修个有的点迷茫

网友:
拆了硬盘顺便解个ID了,别你朋友跟你说ID忘记了,你得再干一次硬盘。

网友B:
居然是硬盘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硬盘虚焊了。

PAD的硬盘 6 6S 硬盘虚焊的都有,但有些时候修这种机器测不准。遇到白苹果重启,重植一下硬盘好了。总感觉会有返修。。

网友:
萨克的还是卡和抵抗力萨克雷的就是垃圾的雷克萨离开酒店

网友:
硬盘虚焊    热量也不大吧  还能虚焊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时候去的实地呢,修得很好,已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