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660 LA-6062P专解决掉电的BIOS

楼主(2017-06-08):
东芝 A660 LA-6062P专解决掉电的BIOS,找了N久才找到.单独南桥BIOS,一般刷这个就OK

A665 LA-6062P me.rar

网友:
手上正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进win10系统 就掉电   搞了1天了      试试你的bios

网友(2017-10-04):
我手上也有一台a66 0   搞了好长时间了。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