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P-LGA1155风扇转速快,能触发,不跑马

楼主(2017-06-08):
昨天在维修中,发现一片板子,能触发,但就是不能跑马,查了各组供电条件都有,但就是不跑马,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请问下有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多谢!

网友:
南桥供电 都要查的啊

网友:
南桥时候多吧,刷BIOS无效的话

网友:
现在查了PCIE-16XA11无3.3V复位电压,它是从IT8728F第84脚输出经过一个33R的电阻,估计是IO与桥之间的信号出了问题,有谁知道的,可以,指点一下不?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无复位  先查供电出全后的PG信号   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信号的转换电路 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