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dell 15 3000 少散热器底座

楼主(2017-06-08):
这款机子出厂时就没有。有这个可能吗
DELL

网友:
没底座散热架怎么固定?

网友:
看主板应该有底座 但也不排除主板上面有螺柱,主板有螺柱的可能性小,底座应该扣掉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底座的

网友:
不然散热器怎么固定

网友:
明显是别人拆了没装啊,告诉你个简单办法,找个不用的散热座把多余地方剪了,留下柱子那一小段就行记住处理好短路问题

网友:
看下主板上面有没有螺丝柱 没有 那肯定是有的 就是人为拆了

网友:
凭借多年笔记本结构了解经验,肯定有的,是不是你拆底座掉到上面了,找下吧

网友:
这应该是别人修的时候把底座给拿走了啊,我遇到过的,没有办法淘宝上的找了一个啊

网友:
应该拆了没装,老司机应该不会犯这种错

网友:
100% 有的, 你的只是不见了!

网友:
没有它,散热器怎么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