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 V:1.0 开机进系统自动断电

楼主(2017-06-08):
今天接了一块联想L-ARS760C1    V:1.0 ,主要问题是开机进系统就自动断电,我查了供电全部都正常,然后刷了BISO也没用,各种姿势都试过没用最后只有CPU没有试,于是我找了个CPU换上后咦,可以进系统了,最后诊断是CPU引起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通病 北桥容易空焊,

网友:
换CPU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羡慕ing!!!

网友:
AMD的板子,南桥虚焊导致不复位,北桥虚焊不跑码。

网友:
CPU出问题吧,导致进系统后带不起负载。

网友:
AMD双桥 AM2的CPU吗

网友:
这么小的主板是在什么机器用的

网友:
联想啊,联想主机

网友:
AMD的cpu,,,坏的多

网友:
是呢。AMD比较容易坏

网友:
CPU坏的还没有遇到过  北桥虚焊的倒是修过不少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只是假焊被抢基本都好,另外内存SPD容易断线

网友:
支持一下 修的不错

网友:
AMD的机器,板也容易坏,U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