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解决掉电反复开机

楼主(2017-06-08):
上班了 。 开工了   45片 GA-B85M-D3V 故障反复开机或者跑9E   通病  M BIOS损坏  把M BIOS拆掉  B 的安装到M 解决故障  或者 IO 检测电压2V 的15K坏 .....

 会员1505193300鑫豆2024-11-30 08:34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4-6-6 19:37
 会员12290982元2023-6-17 20:16
 会员3181092元2023-5-7 10:41
 会员9531592元2023-4-16 16:22

网友A:
45块主板   又赚了一笔

网友:
检查的过程呢

网友B:
45片,通病,修起来就舒服啊

网友B:
我一年可能也修不了45片

网友:
师傅生意真好!天天有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片,通病,修起来就舒服啊

现在维修了4片了  掉电 75232 CMO口IC 也引起 直接拆掉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年可能也修不了45片

不可能吧  你那里客户都不维修 直接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块主板   又赚了一笔

转毛线15  一片我都不想维修 ,没有什么油水 而且维修起来费劲

网友:
知道是哪里的故障 重要的事 每个弄完之后还得好好测试 要不不知道好美好

网友:
基本都是点亮机 点2 ---3次   就算测试OK 。,一般不返修。

网友C:
IO 检测电压2V 的15K坏  能在主板上标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 检测电压2V 的15K坏  能在主板上标注一下

论坛有位师傅有发维修过程  不过他是B85-M D2V 页差不多  搜索下 ,

网友:
修出经验和精华水平了

网友:
B85能修好就行啊,技嘉B75 不稳定的重启,修的头疼。

网友:
版主功力深厚 对付这些小意思啊

网友:
PCI 槽子那里的IO 8892E 是可以拆掉开机的  是管理PCI

网友D:
楼主这么多板修的过来吗,需要帮忙修吗

网友:
真便宜,不能都是通病,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么多板修的过来吗,需要帮忙修吗

晚点我请示下老板还招师傅吗  反正我快要被炒鱿鱼了。, 不想干了 太累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种类主板的通病

网友E:
楼主 探讨下   不知道你 有没有 修到过
IT8620的IO  备份BIOS 不能随便拆掉不要哦
在 B85-HD3 修过一个    可能IO 会自动选择  也还不清楚是不是我那个板还存在问题。  也是拆掉B BIOS  怎么修都修不好  补上B BIOS 就好了    这个板 只用B BIOS就可以点亮  不要M BIOS.
H61M-DS2 4.0  拆掉 B BIOS  能点亮 过一段时间 就不行了  反复重启  修到我怀疑人生
后面 补上B BIOS  就OK了
你修到过这个问题嘛

网友:
技嘉的BIOS挺爱坏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探讨下   不知道你 有没有 修到过
IT8620的IO  备份BIOS 不能随便拆掉不要哦
在 B85-HD3 修过一个   ...

师傅  ,暂时没有发现这样的故障 我就是遇到B BIOS 坏了没有拆掉就是一直恢复BIOS   然后就是换一个好的BIOS 刷好安装B 位置也是恢复  搞不懂      后面没有办法了  只有拆掉使用

网友:
这种板子修多了麻木了,,这样修太累了,,修杂板比较有激情 还30一片,嘿嘿

网友:
才算15元一块啊!价钱这么低额!B85换一块主板怎么也得100多个大洋啊!前两天也接到一块GA-B85M-D3V 也是反复开机,客户直接来了一句高于三十块不修 我直接丢给他 不修了

网友(2017-07-15):
我的板我量了下,CPU周围电感全没电压,95820 EN又有了,BIOS调换过了。看看你这方法

网友:
技术  真好   生意超好  一天就45片主板

网友(2017-11-26):
75232芯片这个没有图啊?也没有找到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