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I V1.0 反复重启,两三次后亮机几秒钟后又重启!!

楼主(2017-06-08):
故障现象比较奇怪,开机反复重启几次好像内存不过一样,然后有一次能亮,显示几秒就掉电重启,不是BIOS问题!
废话不多说了,坛子里有好货!把CPU IC加焊了,同事把QN1 ,QN4换了,没仔细区分到底哪里的问题,好了就行,分享给懒人兄弟们

网友:
如果师傅能写上检修过程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个七彩虹H61也这样。楼主能给下分析思路吗

网友:
你那个是典型的 缺电压

网友:
缺CPU主供电吧。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应是 CPU主供电不稳。

网友:
楼主这种可能真是主供电虚焊了

网友:
CPU 12V掉电

网友:
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重启不是bios问题就是缺电压

网友:
应该是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