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5VD 通病

楼主(2017-06-08):
华硕K45VD 通病 开机到0.002 左右不动后掉电 PQ3坏 换就可以了
华硕

网友:
带上图 片 就 好了

网友:
你那pq3不会是桥待机吧,上点图,说说pq3的作用就好了

网友:
如果有分析 有图纸 那就好了

网友:
可惜没有检修过程!

网友:
楼主修了几台这样一模一样的问题了 怎么确定是通病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能带图分析一下就好了,楼主修不少这种故障了吧

网友:
你这个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简练,带个图什么的就更好了

网友:
下次可以附上图片 或者图纸说明
这个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够简单的,华硕都没图的,有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三台了

网友:
好像是电源接口上面的三极管,管理待机的

网友:
忘记上图了

网友:
起码下次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LID的

网友:
开机0.002?待机都不止这个电流吧

网友:
简单明了 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楼主  说的没错  我也修到过

网友:
带个图就完美了

网友:
看过了,下回遇到试一下

网友:
还是通病好,速度快,捡钱快

网友:
;水电费付付付付付

网友:
PQ3干什么用的

网友:
通病什么的我最喜欢了,全部收藏

网友(2017-07-12):
现碰一台一样,查那pq3换了一样,刷过BIOS,

网友:
像这种内容空泛,用通病等字眼搏眼球的就应该扣分!

网友:
路过。学习。拿出纸和笔。随手记一记!

网友:
这个写的好呀,写得好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
也是 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 不过起码是一个快速维修的例子先 最好上图更加能帮助

网友:
我感觉ASUS 的机子,好多机子,坏了都不好修。特别像现在它的内存也是集成到板上的

网友:
楼主这样说,估计应该是修过几台了,可惜没看到PQ3 位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点赞!好评6666666666

网友:
这个也是太简洁了吧。

网友:
楼主修过很多这故障的机器了吗?能不能拍个图片看下呢

网友:
这个最好配个图就好了!这个机子修得比较少,下次遇到直接秒了

网友:
楼主说个过程原因啊,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能带图分析一下就好了,,,,,,,,,,,,,,,,,,,,,,,,,

网友:
PQ3是什么作用的
上图片或者图纸看看

网友:
我遇到一台K45VD的机器 开机电流0.03左右 而且掉电 换PQ3没有用处 楼主说的PQ3坏应该是VSBP不出电压的吧

网友:
发个图呀,这个帖子也太水了吧,,,,,

网友:
楼主咋没有配个图 好歹说下PQ3是什么

网友:
这个ec旁边的排阻坏也会这个情况,lid电压低

网友:
这个是PCBID吗,什么型号说一下哈

网友:
是什么线号导致不触发的。楼主写的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给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昨天碰到一台,确实是通病。直接一条飞线收工。

网友:
最好说明下pq3 是干什么用的,那样我们就不用打开图纸看了

网友:
楼主说的简洁的很,看得人多数一头雾水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过,呵呵,

网友:
这机器不是点容有问题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带上图片 或者点位 或者原理

网友:
这个是不是保护隔离那一块的管子

网友:
写个分析 带个图吧

网友:
有修到过了 南桥的电压3.3 。一般修到的直接直连。。。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一般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到位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最好还是上个图 ,下次遇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  记下了

网友:
这个通病越到过        pq3 不良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板子 好像是通病  风扇上面有个三极管也容易坏 要不就屏线接口哪里

网友:
简单的阐述下原因呗,,,这样方便新人

网友:
没图,没真相,PQ3是什么东西,在那个位置,上图,谢谢

网友:
以后能带图,带分析最好。便于我们查找元器件位置。能该我们省很多时间。

网友:
楼主发帖真够简单 快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