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E派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7-06-08):
现代E派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驱动板有12V输出
高压板也换了 ,搞不懂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
在指示灯闪的时间,检测电源电压,看看稳定吗?

网友:
楼主测一下驱动板上的一个三脚芯片,是一个5V转3V的电源转换芯片,测他的输出端,看看有没有3.3V供电,没有就一步步反推。这个3.3是驱动板芯片的供电,必须要有,要不然芯片供电不足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测驱动板供电,无信号也会闪灯

网友:
短路现象 重点测驱动芯片和屏等

网友:
驱动板有可能有问题,它上面电压也要正常

网友:
换后级  电容

网友:
测量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A:
解决了 是电容的问题
刚开始没仔细看 是电源12V输出的两个电容搞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是电容的问题
刚开始没仔细看 是电源12V输出的两个电容搞鬼

那电压还是应当不稳定,只是没有测量出来

网友:
修机首先确认电源正常,再搞别的。

网友:
是电源的纹波太大造成的。

网友:
电容问题比较大。排除一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或者供电不足

网友:
灯闪的时候  测5   12V  电压会不会跳

网友:
这种要么是输出电流不够,电容容量失效,要么后极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后级断路   或者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导致

网友:
直接换了 12V 内置电源应该OK

网友:
把电容换掉

网友:
秒杀的节奏吗?

网友:
先查外观,有鼓的换

网友:
像HKC和这种杂牌的。出现这种问题。就算电容表面是好的。也全部换掉就正常了。

网友:
带不动负载吧 查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