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N4010进水笔记本

楼主(2017-06-08):
接一同行机器,DELL N4010独显笔记本,拿来的时候就直接说是进水了,即然是进水机器,先不能通电,防止把故障再扩大,拆开笔记本,取出主板,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主板正反面,发现在内存插槽周围、和声卡周围有明显的进水痕迹,用洗板水对全板清洗然后上BGA进行烘干后,对全板进行测量,发现没有明显的短路,插上稳压电源,待机0.0006,装上CPU、内存、风扇,短接开关,电流上到1.4A处不动,看电流的情况凭经验应当到了内存或者显卡,因为内存部位进过水,所以先更换一条内存,再开机,电流上下跳变几次最后上到1.7心想应当是亮机的节凑了,插上外接显示器,已经正常亮机了,说明内存条损坏了,关机装上硬盘进系统发现没有声音,但是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有声卡的驱动,所以先做一个系统看看,当重装了一个系统后,进系统的声音非常明显,说明声卡并没有损坏,这时关机,在声卡上涂些BGA膏重新加焊一下,全部装好又装了一个WIN7X64系统,一切正常,但是试了一会机器突然关机,用手摸了一下D壳非常热,重新拆开机器开机发现风扇不转,哎,粗心了,竟然范了一个低级的错误,直接从系统供电5V(此机开机才出的5V供电)那儿飞了下根线再串连一个二极管接到风扇的正极上,开机风扇转起,声音正好,又重新装好机器开机进系统用鲁大师压力测试CPU温度58度、显卡温度65度,测试了有十分钟左右一直很稳定,到这时故障全部排除!

网友:
待机为0.006,不是0.0006,打错了!

网友A:
这种进水机我最喜欢的。。。都是秒的。只是还有内存问题比较麻烦。和客户不好沟通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进水机我最喜欢的。。。都是秒的。只是还有内存问题比较麻烦。和客户不好沟通

公司客户这种情况我们都直接送他一根内存  只是提一下不收钱

网友:
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B:
运气不错 难度大的进水机 修死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错 难度大的进水机 修死你啊

如果进水过于严重就直接换板,要核算成本和时间以及客户的承受能力。如果从维修的角度来说,进水腐蚀严重、雷打、多家修过没有修好的,你修好了,说明你的技术确实是牛!有的客户直接就要求换板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出的钱,过了质保再坏了,感觉不踏实,你说修,他不一定让你修!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技术

网友:
进的少    好修的很,   捡钱了

网友:
捡到钱了 呵呵

网友:
刷子涮玩直接烤鸡,然后直接上电,啪啪啪哈哈,恭喜楼主开机了

网友:
呵呵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描述的不错,值得分享

网友:
这种机器    料板都有几块

网友:
呵呵  处理的好棒

网友:
一个低级的错误,直接从系统供电5V(此机开机才出的5V供电)那儿飞了下根线再串连一个二极管接到风扇的正极上,开机风扇转起,声音正好

网友:
待机那么低?

网友:
因为待机的时候,EC的供电是由系统供电芯片产生的3V的线性电压提供的,所以待机就低!

网友:
我手上也还有一台这个机进水的,RSMRST没有,放在那好久了都没修好

网友:
显卡温度65度高了点,容易蓝屏啊

网友:
运气不错 难度大的进水机 就费劲了。

网友D:
风扇那为什么要飞个5V呢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老司机。。。发的版块加不了分。。

网友:
有些进水机 是比较麻烦点  可能你遇到的比较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进水过于严重就直接换板,要核算成本和时间以及客户的承受能力。如果从维修的角度来说,进水腐蚀严重 ...

这个是事实   难修收费高 客户更倾向于换板子了

网友:
进水不算严重属于幸运 的维修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那为什么要飞个5V呢

改常转   对于散热有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