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漫步者R201T06低音炮没有声音

楼主(2017-06-08):
接一下同行送修的低音炮---漫步者R201T06,说是没有声音,开关指示灯也能亮,说明供电基本没有问题,拆开偏盖直接拆下两个电位器(一般情况下,电位器损坏率是很高的,有就是主控芯片)用万用表测量竟然全部开路,在网上订了两个电位器,一个是单联A10K的,一个是双联A103的,今天到货,装好后,开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电位器直接拆开调整下压力就ok了

网友:
最后更换全新的,防止返修!

网友:
这东西也修,收多少银子

网友:
换新的还是能多用一段时间!

网友:
漫步者的可以修,返修很少,修完能用三四年没问题

网友A:
修个电源 ,才20 你能收多少钱

网友:
从图片来看,你的漫步者是假货。外观高仿品,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个电源 ,才20 你能收多少钱

这个收个进价费就行了35

网友:
这音响还值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收个进价费就行了35

运费都10元

网友:
支持版主发展新业务增产

网友:
这就是蛋疼啊

网友:
能收三到四十的就换滑动电阻 只给10块20块的直接上530喷几下

网友:
这个价位核实 普通音响还是值得修修

网友:
电位器最容易损坏了,我热风枪上换过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收个进价费就行了35

这个电源最低成本也在35了,哪里来的20

网友:
小东西收不上价    我修惠威的  200修电源板   客户3000+买的

网友:
很少有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