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开机两秒掉电

楼主(2017-06-08):
昨天下午修了台E450本子  问题是开机刚看到LOGO掉电  因为能亮机所以就先刷BIOS了,结果是一样的,,后来量到 PU11 显卡供电,短路了,,我的是小电容短路
换了,就好了,,现在的电脑有时能点亮也不一定供电没问题, 维修现在越来越难了

网友:
感觉现在电脑产品的品控降低很多了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就用3年左右

网友:
现在已经比较难修了,也没什么可以修的了,

网友:
是啊!现在越来越没啥可修的了

网友:
现在米粒电容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
要是真的
卡坏了,那我的头就痛了,

网友:
要是显卡坏了,头就痛了

网友:
你咋知道是拿个电容短路 。说说经验

网友:
供电短路还能亮奇葩啊

网友:
电容短路还能着机

网友:
是的,开机显示LOGO 掉电,真的

网友:
显卡对地为0  ?有的对地为0也不算短路的

网友:
现在的联想真是 某论坛里说的“渣想”越来越烂了。。这样下去真没几年活头了 。

网友:
短路能亮,也是醉了

网友:
本子上短路的电容,都是这一类电容

网友:
我是在短路点焊给电源线加1v电压,哪个发烫就下那个,要是怕烫就用牙刷沾点洗板水在感觉发烫的地方放一下哪里干的快就是哪里了

网友:
当前产品电子市场不景气,厂家降低成本肯定选择材料也会越来越差了。

网友:
还好是小电容短路了,显卡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E431显卡短路的,也是能开机,就是进不了系统,我换了一个,但是显卡总是装驱动感叹号,最后把显卡禁用了,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