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M开机掉电

楼主(2017-06-08):
联想C510M,集成显卡,开机电流到1.0+,有几秒钟就掉电,主板没有发现进水什么的,这个电流电压也应该都出来了,有人遇到过类似现象吗

网友:
这个马嘛    目前还没有

网友:
按照时序查查吧,缺信号缺电压,电压都正常的建议先刷个BIOS吧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楼主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老机器了吧,可以拔掉内存看掉不掉,

网友:
先供电看是不是都正常,再刷个BIOS

网友:
这种情况我会先刷BIOS,先软后硬。

网友:
去掉内存看电流是多少,没变化的刷bios

网友:
估计问题在显卡这里

网友:
这种问题 软启动故障 需要具体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