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5L 不开机

楼主(2017-06-08):
前几天拿来的机器 说是进水i开不起机,上电一看,故障为不通电。都知道这个机器把电池取下来在上回去有这个问题。果然,去下电池上回去就好了 试机了一天没什么问题,过2天客服又拿回来了 。说是又开不了机了。拿到手一看电流跑到0.8左右 有跳变感觉到了内存。刷了个BIOS还是一个卵样。测了下供电都有的。内存波形都没有。这个机器会不会出现板载内存坏的情况 啊   望大神指点 这个机器是进水的。进水位子再内存背面往南桥的位子。反正就是那一块了  现在清理干净了 忘记拍图了

网友:
进水机就是容易出问题的,老老实实查下时序吧

网友:
查内存条件有没有都有啊?

网友:
板载内存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先查下内存的条件  或者尝试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
进水的位置看看电阻有腐蚀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