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 6-71-W650J0-D02

楼主(2017-06-08):
待机电流0.012A。按开机键没反应,经检测发现待机有3.3v没有5v。根据时序应该是在待机状态下3.3v和5v都要出来的。查待机芯片条件发现PIN1的EN_5V是0v, PIN6的EN_3V是1.3v。说明5v开启没有,继续查发现EN_5V来自PQ58的PIN6. 从图中分析可以知道。如果PQ58的PIN2为0v,那么PIN6就可以出1.3v电压了。实测为4.65v。如果PIN2实现为低的话就要求PIN5为高才可以。但是PIN5脚DD_ON为0v。测PIN5不短路,经检测把PQ58拆了,待机电压可以出来,但是还是不触发,而DD_ON是从EC的PIN107脚发出来的。而且这个EC是 IT8587E还是带程序的,有谁修到 过类似故障吗?这是不是EC挂了或者是EC内部程序坏了/?另外这台机器待机电压也有人说是现有3.3v的。5v是触发才有的,有人验证过吗?

网友:
DD_ON和AC_IN任意一个为高都应该可以维持开启电压的啊,还是先易后难,被忽略了AC_IN的信号的!

网友A:
拆了PQ58电压能出,说明系统供电芯片电路全部正常
机器先出3.3V,5V按下开关后由DD_ON开启.
不触发查开关电压,P2808B0易坏件

网友:
8587应是不带程序的吧?

网友:
这个EC不是在什么机器上都带程序的,最好先把EC的条件测量完先

网友:
这个管子坏是通病,经常容易坏的

网友:
短接JP27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以前遇到也是管子坏的

网友:
拆了PQ58电压能出,说明系统供电芯片电路全部正常

网友:
路过此地,顺到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PQ58电压能出,说明系统供电芯片电路全部正常
机器先出3.3V,5V按下开关后由DD_ON开启.
不触发查开关电 ...

PIN6脚。按开机键是有跳变的,芯片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6脚。按开机键是有跳变的,芯片应该是好的

6PIN有跳变,跳变时查EC有发出DD_ON,无查EC条件,有换PQ58

网友:
何必纠结呢,直接换了试试,如果有料件的话

网友:
待机只有3.3v 触发后才有5V

网友C:
这种小配件直接更换测试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配件直接更换测试更快

这种小配件,还真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