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40 g2 有开机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7-06-08):
hp 340 g2 有开机密码,BIOS密码怎么解,是不是在BIOS里面,有知道的吗
开机密码
bios密码

网友:
刷BIOS就能解决吧

网友:
就是刷BIOS,就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找到好的BIOS,刷了就行了

网友:
直接刷个新bios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放电就可以吧,.....

网友:
BIOSs资料很多

网友:
系统密码就做系统,BIOS密码就刷BIOS

网友:
刷BIOS 搞定了

网友:
BIOS密码就刷BIOS

网友:
好多都在BIOS里

网友:
我当时搜索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搜索到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