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辨苹果主板上芯片的方向

楼主(2017-06-08):
急急急急,有大神指点一下小可,

网友:
一般拆芯片之前我都是正反面拍照,然后再在芯片的周转画线的

网友:
找点位图啊,不然没发定位的

网友:
一般芯片上角上都会有一个小点,再就是看点位图和电路图啦

网友:
真是让人蛋疼啊

网友:
同板对照,拆前做记录,还有就是看点位图就好了,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一般都有一个小点做标记

网友:
我都是看点位

网友:
这个要看芯片的 不是每个芯片都有标注出来哦

网友:
反正我都是拆之前拍照

网友:
我都是看点位图的

网友:
拆芯片前就注意下,要不看点位

网友:
拆之前拍照就可以

网友:
就是忘记拍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