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10密码储存在什么芯片里面,

楼主(2017-06-08):
T510密码储存在什么芯片里面,是BIOS里面吗?还是单独有储存的密码芯片呢?

网友:
这个在EC里面,要改密码只能换EC了。

网友A:
是那个H8大芯片吗
F2112TE5H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H8大芯片吗
F2112TE5H

应该是在U30这个芯片内,在启动的合适时机短接一下这个芯片的5 6脚,可能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U30这个芯片内,在启动的合适时机短接一下这个芯片的5 6脚,可能就对了

短接5 6脚就可以清除密码吗?

网友:
EC内部存偖的    只能更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5 6脚就可以清除密码吗?

这些资料也是来源于网络,你可以判断是否采用。
下面是T510据说网络的截图:

你先对比一下看是否跟自己510吻合,然后下面就是网络使用的操作步骤:

1.取出电池,拆下内存盖,拆卸两个键盘螺丝,取出键盘
2.找到EEPROM,位置见图,位于键盘绝缘贴纸的里面
3.键盘开机接通电源
4.短接下EEPROM的5 6引脚
5.按F1进入BIOS,自动以超级用户身份不用密码进入了BIOS
6.security--password。回车,让输入新密码(短条),把短接SDA和SCL两脚的东西拿开,再直接回车两次,输入空密码。弹出警告,确认。  按F10 保存
就搞定了。非常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5 6脚就可以清除密码吗?

网络还一种有点差异的步骤说法,可能步骤更详细点,都供你参考

1。开机,F1,出现小锁

2。短接安全芯片的SDA和SCL两脚(用个很小的螺丝刀就好,不要拿开) ,回车,就以超级用户身份不用密码进入了BIOS。

3。如果不行,在开机屏亮了之后,等大写字母和小键盘灯闪亮后,马上安全芯片的SDA和SCL两脚,自动以超级用户身份不用密码进入了BIOS

4。先security,再password
发现supervisor password选项已变成禁止,
回车,让输入新密码(短条),把短接SDA和SCL两脚的东西拿开,再直接回车两次,输入空密码。弹出警告,确认。

5。按F10 保存,现在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现在,就没有密码了。

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对比着看是否参考使用

网友:
BIOS刷过的,一样不行,看来只能换EC大芯片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