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二修 苹果A1286本 花屏 故障新发现,经验分享,非显卡显存故障,非屏线和屏故障

楼主(2017-06-08):
同行朋友介绍一客户,二修 苹果A1286(1代CPU) 笔记本  花屏 ,  上家没有修好 退钱了,我报价500元,客户直接说 按上家600元维修费来修
故障现象:     屏幕 图像 ,有些地方有 阴影 虚线 花屏,,就和 我们 平时所见的  屏线接触不良的 花屏现象是一样的(遗憾未拍故障图)
故障特点:     有时花屏,有时正常,    动屏和屏轴 没有反应;但     轻轻 触碰主板或按压主板(位置点不明确),花屏就会有变化,能好 能坏

        上家 已经明显   修过 显卡 和 显存,很多供电 也 加焊了,显卡芯片 有可能没有换

我们的故障判断: 显卡芯片虚焊,显存虚焊,或板层 断线,

维修过程:    多次 加焊 显卡芯片 和显存 测试 故障依旧,  本着节省成本原装,没有 订显卡芯片,但订了2个 显存,替换 装上,故障依旧!郁闷了几天!
                     (1代CPU 不能改集成显卡)没有放弃维修, 多次, 轻轻 触碰主板或按压主板,发现 按压 LFXP2-5E 芯片 时,影响故障现象变化 更明显!
                    先去胶,想拆下此芯片,重新植球 焊接, 没有想到 拆不下来! 那就直接加焊吧!  焊完 装机 测试 故障修复 OK,不花屏了!

故障点和新发现:   此花屏 和 显卡 显存 无关,也 非屏线和屏故障

                             是     显卡信号 到  屏 之  中间的 转换 芯片 虚焊 或不良导致的 , (如果返修,就更换此芯片)

总结:   花屏 不显,  也要 排除  LVDS 芯片 芯片故障

此经验分享,如果给你  启发 帮助 提醒  或  帮你 修好机器的话,

               请 帮忙加分!谢谢

附上 :  芯片 位置图

网友:
此经验分享,如果给你  启发 帮助 提醒  或  帮你 修好机器的话,

               请 帮忙加分!谢谢

附上 :  芯片 位置图

网友A:
难怪之前一直都没有修好

网友:
苹果我们这边没怎么修过。修的很少

网友B:
其他品牌上面这个芯片虚焊,导致闪屏的还是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怪之前一直都没有修好

难道,我这个二修机,一修 是在你们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品牌上面这个芯片虚焊,导致闪屏的还是比较常见

10年维修,只遇到过5个

网友C:
接了一台也是一样  芯片都换了不好用

网友D:
支持一下楼主  能上图就能更好表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了一台也是一样  芯片都换了不好用

换了显卡芯片吗?  有没有 修 我说的那个  LVDS 芯片?

网友E:
就是那个小BGA芯片吧?

网友F:
上家掉进通病坑里,爬不出来了。。。。细节决定成败,果断加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是那个小BGA芯片吧?

对的!  故障点   就是我图 箭头所指的芯片!

好像  二代 A1286 改集显, 要在 那芯片 脚位 飞很多线! 有同行帖子可查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对的!  故障点   就是我图 箭头所指的芯片!

是的,苹果的硬件改集显很麻烦!可以改BIOS关闭的,不用改硬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家掉进通病坑里,爬不出来了。。。。细节决定成败,果断加分。。。。

轻轻触碰 按压主板,图像就能变好 变坏,说明,显卡芯片 本身 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的,苹果的硬件改集显很麻烦!可以改BIOS关闭的,不用改硬件的。

一代 能改 集显?    苹果 BIOS 关闭独显, 有相关的帖子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一代 能改 集显?    苹果 BIOS 关闭独显, 有相关的帖子吗?

一代可以改集显的,只能硬件改,二的可以改BIOS改,

网友H:
苹果机修的少,只修过几个  暗屏的,,,记住你这个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代可以改集显的,只能硬件改,二的可以改BIOS改,

二代 苹果 通过 BIOS  改 集显的话,有相关的帖子和教程吗? 谢谢

网友I: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代 苹果 通过 BIOS  改 集显的话,有相关的帖子和教程吗? 谢谢

现在还没有帖子和教材的,估计现在是不会放出来的,我会。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那个小BGA芯片吧?

这个  小 BGA 芯片 发热量 也 很大,,  我加了1个 硅胶垫在芯片上面 ,让D壳 压着 硅胶垫  相连 散热!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少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二代 苹果 通过 BIOS  改 集显的话,有相关的帖子和教程吗? 谢谢

如果 遇到了,再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 遇到了,再向你请教!

好的!以后我们互相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机修的少,只修过几个  暗屏的,,,记住你这个了 。

我也修得不多! 反正维修套路 都是相通的, 来了 苹果 业务,就接! 苹果价格 好 报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楼主  能上图就能更好表达

已经上了一张图,,还有两张, 总上传不了, 多次尝试 失败! 见谅

网友:
再  上传 一张 图片 !机器型号

网友J:
修了很多A1286笔记本花屏的 要么显卡 要么显存  头一次看到这个芯片的 下次注意了

网友K:
苹果花屏的转换芯片出问题还是比较少的 大多数显卡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了很多A1286笔记本花屏的 要么显卡 要么显存  头一次看到这个芯片的 下次注意了

思路越广,修好机会才越大! 否则在 经验的坑里,就爬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苹果花屏的转换芯片出问题还是比较少的 大多数显卡显存

其他牌子的 LVDS 转换芯片 故障,也碰到过几个,,早几年,  神舟  刀板     SIS307  还是 SIS370   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了很多A1286笔记本花屏的 要么显卡 要么显存  头一次看到这个芯片的 下次注意了

如果 显卡  显存   没有修好的话,就要 换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

分享  ! 大家才会有提高!

网友L:
这个芯片内部没有资料吧  我换了个上去开机能听到咚的一声    没图像  之前还有显示进苹果白屏 进w7蓝屏 什么都看不到 换了显卡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这个芯片内部没有资料吧  我换了个上去开机能听到咚的一声    没图像  之前还有显示进苹果白屏 进w7蓝屏 什 ...

我的故障 是 屏线接触不良 一样的花屏,轻轻触碰主板  花屏 会有变化,变好 变坏!
没有更换,加焊,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的故障 是 屏线接触不良 一样的花屏,轻轻触碰主板  花屏 会有变化,变好 变坏!
没有更换,加焊,就 ...

进 WIN7 蓝屏,多半  和 LVDS  芯片无关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 WIN7 蓝屏,多半  和 LVDS  芯片无关吧! ??

搞错了  还是显卡那边的问题 。。。。

网友:
这个芯片只能碰碰运气,基本还是显卡显存。

网友:
学习了,学习中,感谢老师经验分享

网友(2017-12-16):
我手上还有一台1502头疼哦。。。。。。。

网友:
遇到过一台1278,也是碰主板就会有很宽的黑白条出现,最后各种加焊显卡显存,内存座子,当然转换芯片也加焊过了,还是没有,可能板层存在断线吧,稍微一碰就会花,最后就没整好。

网友:
点黑胶的芯片,加焊不会爆锡吗?

网友:
LVDS 这个信号导致的应该是颜色重影那种问题,不是马赛克花的那种

网友:
接了一台也是一样  最后修报废。。。。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值得学习和借鉴,以后碰到类似的故障加以研究

网友:
一台也是一样  芯片都换了不好用

网友:
运气好,按到这个芯片了,而且有不同的反硬,要不然难修了

网友:
转换ic 虚焊功能缺失都会导致不显和花屏

网友:
大神在吗,给个联系方式,修个本

网友:
这个加硅胶有什么用?虚焊的话直接应该不显示了吗?小白默默举手

网友:
二代 苹果 通过 BIOS  改 集显能教一下我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的好清晰 分析的很有道理 强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机修的少,只修过几个  暗屏的,,,记住你这个了 。

感觉暗屏很难搞 有人说大部分是升压芯片 但是 没配件 真的很难搞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想给你当学徒,学习了,呵呵,

网友:
怎么能修好。头疼

网友:
这机器也碰到过 显卡 显存都换了还是没搞定

网友(2018-06-07):
牛逼啊,真是论坛大神多啊 多谢了 以后会参考你的思路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的一直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难怪之前一直都没有修好。。。。。。。。。。。。。。。。。。。。。。。

网友:
二代 苹果 通过 BIOS  改 集显的话,有相关的帖子和教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