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三星S19A330BW MUC程序

楼主(2017-06-08):
显示器插VGA线没反应,,淘宝上买了个MUC程序  一刷就好,,绝对正宗
机器型号三星S19A330BW  屏型号M190MWW4

网友A:
编程器刷,还是运行程序。

网友:
三星的这一系列机型,都容易出这问题,,,程序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刷,还是运行程序。

液晶显示器只有编程器刷写的程序,没有运行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显示器只有编程器刷写的程序,没有运行的程序

好象有部分三星显示器可以下载官网的升级程序,进行刷写MCU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