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3 Rev1.0主板可触发,只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08):
最近接一ASUS P8H61-M LX3 Rev1.0主板,客户反映为无法开机,不显示,接上显示器、电源试机,发现可以触发,只在屏幕左上角显示“-”,如下图,不仔细看可能认为不显示,黑屏,然后按小键盘灯无任何反应,感觉像是死机状态,按Ctrl+Alt+Del无法重启。

根据以上情况判断,有显示,但死机,可能内存问题,或是主板问题。重新插拔内存及更换内存,故障依旧,看来不是内存问题,
因没有PCI-E诊断卡,不知道此时是跑什么代码,索性拔掉内存,插上蜂鸣器,蜂鸣器发出一长两短的报警声,说明已经自检跑码了。
先不管它,按照老方法先测下各大供电看有没有异常的,估计应该是全部正常,如果有供电未出是不会显示的。
内存供电:1.508V 、桥供电+1.05PCH:1.06V、+1.8VSFR:1.819V、CPU VTT总线(VCCIO):1.049V、CPU V_CORE:1.16V、
集显供电GFX:0.45V、PCI-E A13时钟:0.372V、PCI-E A14时钟:0.369V、PCI-E A11复位:3.32V
果不其然,供电都正常,无问题,且已经复位正常了。
难道是PCH虚焊,用手按压桥并重启,故障状况无变化,仔细想想供电都正常,也有显示,有可能是bios程序损坏了,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且手上也有几块相同型号的主板,于是把另外一块不稳定(偶尔无法开机)的主板的bios芯片撬下来,插到该主板上,
开机,奇迹出现了,亮机了,显示正常,键盘操作bios设置完全正常。说明确实为bios损坏导致无法正常开机,有点小惊喜
第一次遇到真正的bios损坏的故障,以前只是听论坛的朋友们说,自己还没有真正的遇到过,这次碰上了,赶快拿出编程器备份
此bios,然后再写回到原来的bios芯片,重新插入此片主板,开机依然是完美显示。

附上亮机的BIOS,方便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编辑了几次终于版面不是太乱了。发帖也不容易啊。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 ,CMO电池没电开不机也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 ,CMO电池没电开不机也见过

这个V星板子上用这个功能的多。

网友:
这故障换我肯定是第一个刷BIOS。

网友:
显卡坏也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现在板爱坏BIOS

网友B:
幸好有相同的板,否则您还有可能走弯路!

网友:
刷BIOS的时候就可以看到BIOS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好有相同的板,否则您还有可能走弯路!

是啊,如果不是有相同的板,我肯定会查板子的问题。

网友C:
遇到一个开机就断电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个开机就断电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先拔掉12V的cpu供电试试,如果不断电了,那肯定是CPU供电MOS管有坏的,如果还是一样的现象,就换个电源,先排除电源本身问题,再不行,只能按时序查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要刷BIOS的。

网友:
BIOS故障这样也少见吧,,不过这情况也是刷BIOS先看

网友:
刷bios,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