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说一说我修无触摸的一般思路

楼主(2017-06-08):
今天修一台苹果5的无触摸的机器,机器是老了点,但客户愿意出钱修,那就修吧。因为进水机,先查了一遍座子,主显微镜下看了一下,发现一个电感掉了,如图,
补好开机测试,本以为已经好了,可是依旧无触摸。那就接着搞了,拆开频蔽罩,

里面烧的很烂,先拍照下来,然后清理一下,清理完直接上电测一下,有些机器是可以好的,
测试完了还是一样没有触摸。其实5 5S 6 6P的触摸维修都差不多,先判断主副触摸哪个有问题
然后再对哪个触摸进行处理。打开点位图,找到PP1V8GRAPE,从主触摸的焊盘找到它,

然后点亮它到外围去找一个好测量的点。

找个电容大的好测量的测一下。。测出来有点大1.9V 也差不多吧。看来主触摸正常,那就副触摸了。
放显微镜一下看一下吧,5代主副触摸都是打胶的,一般芯片本身坏的机会应该不会大,仔细看发现小电阻什么的虚了,
能扣的扣能短的短,测试一下还是不行,看来还要测副触摸的电压了,,先打一下值吧。其实进水机应该先打值的,把周围的值
都打一遍,打值发现问题了,5.7V供电有问题,大电容那里,

其实点位图上已经写了,这两上电容易腐蚀尤其进水机。我不太喜欢看这些标注,包括原理图,我喜欢看没标注的,标的乱七八糟的看的不爽。
这台的确是这个电容出问题了。拆了换上好了。

发此帖意义是分享一下我修触摸的一般步骤,这台机器修起没什么难度,基本很容易搞定。没动芯片只是断路和短路。
我一般修触摸步骤。
第一步,换屏。
第二步,测一下座子阻值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短路和断路。
第三步,我会去测一下PP1V8GRAPE,适用于5-6P的机器,有这个电压说明主触摸好,没这个电压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没这个1.8V先拆主触摸,打到CPU的7根线。是否正常。
第四步,测副触摸上的供电。一般正负5.7V不正常,干显示电源。这个电正常,不出5.1V我一般先换个副触摸。
第五步,换完还是没有5.1V出来的话,一般我去换显示电源。
一般这样几个步骤下来都会好。
当然还有通用的招,比如闪白条。这种就直接干 了。还有进水的机器一般先打一下芯片周围的电容看一下是否有短路。确认没短的时候再换芯片。我习惯是动哪个芯片前都会打一下周围的电容对地是否短路。一般这种检测我不看图纸的,把周围的所有电容都打一遍。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A:
楼主经验甚是丰富,看来也是搞机老江湖了

网友B:
显微镜下看电路,真的很清楚

网友:
老司机修机得心应手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甚是丰富,看来也是搞机老江湖了

称不上老江湖,刚入门的小学生而已。

网友:
分析得有条 有理,教学贴

网友C:
我比较懒,除通病外直接丛植黑白触摸,不行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下看电路,真的很清楚

维修必备工具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懒,除通病外直接丛植黑白触摸,不行再测

手工好无所谓了,随便搞。进水的肯定要先测一下的。

网友D:
楼主的显微镜多少钱 啥牌子的?

网友:
谢谢老司机的经验

网友:
解释维修原理很周到,感谢分享。
点位图上的标注对小白来说很重要。

网友:
进水易腐蚀5V电容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显微镜多少钱 啥牌子的?

我一个电子的。一个光学的。拍照片用电子的方便 ,当时买了200块的那种,不好。拍照片还行。没法在上面操作。

网友:
你这个进水挺严重的,思路很好啊。。。老司机啊。

网友E:
这个故障我也修过 一台,也是跟你的一样,看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我也修过 一台,也是跟你的一样,看来是通病。

泡水这个电容的确很容易坏,靠边上。进水靠边上,频蔽罩把水吸住了,烧这上还是很多的。进水机5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