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搭救下,华硕N551JM 不定时掉电,搞了一天了也没搞好

楼主(2017-06-08):
求大神来搭救下,华硕N551JM   不定时掉电,搞了一天了也没搞好

网友A:
华硕822排阻通病,IO附近的看看

网友B:
供电正常的话,就先刷一个BIOS吧,没准有意外。

网友C:
我上课做的笔记   电源问题 ,滤波电容坏多。
接触不良,qfn没焊好,电容没焊好  插件接触不好
开关电容漏电啊!等等

网友D:
N55JM 有通病,主板没有CPU的一面 有一组供电的TON电阻变质,会导致不定时掉电。具体位置我忘记了,建议你着重看以下所有的供电IC ton引脚电阻阻值

网友E:
解决了没,楼上大神就电阻通病

网友F:
不定时掉电,就应当你认真观察了,,

网友G:
你给楼上的拍个图片让他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822排阻通病,IO附近的看看

笔记本噢,不是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的话,就先刷一个BIOS吧,没准有意外。

我也是这么想的,刷了没见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课做的笔记   电源问题 ,滤波电容坏多。
接触不良,qfn没焊好,电容没焊好  插件接触不好
开关电 ...

还有吗,,,,怎么去查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N55JM 有通病,主板没有CPU的一面 有一组供电的TON电阻变质,会导致不定时掉电。具体位置我忘记了,建议你 ...

多谢大神分享经验,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没,楼上大神就电阻通病

嘿嘿,,,,已经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定时掉电,就应当你认真观察了,,

不知道怎么去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给楼上的拍个图片让他给你看看

昨天就搞好了,,显卡PWM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昨天就搞好了,,显卡PWM的事

显卡供电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加个电容?

和电容没关系,升压问题吧,,,过段时间在看,看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