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00Z3A高温

楼主(2017-06-08):
三星 700Z3A高温,无灰尘,散热片总成换了还是老样子,板载cpu 板载内存 开机正常,鲁大师测试开始43°一点温度压力测试飙升90°然后关机掉电,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给显卡来一炮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了,换散热也不行,你进BIOS降频试试

网友A:
板载cpu引起的高温吧!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铜管坏,换铜管就会好

网友:
CPU供电这边看看  以前遇到一个戴尔的给你的情况一样  记得他的供电管子给普通的不一样的

网友B:
我早上才搞 了联想L430  也是CPU温度高  最后发现 CPU有问题,换了 就好了I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cpu引起的高温吧!

怎么处理呢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CPU散热问题,把铜片去掉 上好硅胶就行了   CPU上不能放任何散热的垫子

网友D:
换个铜管试一下了

网友:
重植或更换。

网友E:
是CPU温度高还是显卡温度高?先换个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CPU散热问题,把铜片去掉 上好硅胶就行了   CPU上不能放任何散热的垫子

任何办法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铜管试一下了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CPU温度高还是显卡温度高?先换个BIOS程序试试。

bios有关吗

网友:
正常使用,看电影什么的温度怎么样?

网友:
加焊下  应该就好了

网友:
以前遇过现在温度很高   加焊解决

网友:
遇见过DELL的高温 ,,风扇散热器 换完后 搞不定 放生了   ...

网友:
是不是U坏了这种麻烦

网友:
遇到过这种BIOS引起高温的故障,记得好像是HP的机子。刷前备份好原BIOS

网友:
你是灌水的吗,

网友:
总成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F:
楼主先不压力测试,运行一个小视频,看看温度是不是慢慢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才掉电关机,如果是,个人认为,还是温度处理有问题,但看你的技术级别是高级技术员,应该不会没处理好温度。你的cpu上为什么要加铜片,而且还没硅脂?你显卡上的那个胶垫是买铜管时送的吧,感觉不太靠谱。实在不行,像上面说的先干一炮,或刷bios,

网友G:
应该先给显卡干一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先不压力测试,运行一个小视频,看看温度是不是慢慢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才掉电关机,如果是,个人认为 ...

这个你就不懂了,同行的活,cpu放一铜垫是同行要求的给他看的,其实cpu不能加铜垫,这就好比画蛇添足,还记得hpv3000显卡门的时代吗那时就加过铜片但必须合适的,现在不需要了,要莫散热片坏,要么芯片本身,但是有人还停留在加铜片的的时代我也没办法,做个样子,拍照时没去下造成误解,上面的硅脂垫是我单独购买的,很好的要比硅脂强,至于有人说干显卡,我认为他还停留在三板斧的状态,其实就是cpu温度过高掉电,至于刷bios我不赞同,我也不想刷,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先给显卡干一炮

这水平,板斧功不解释,

网友:
板斧门徒,浑水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上才搞 了联想L430  也是CPU温度高  最后发现 CPU有问题,换了 就好了I5的

我赞同,这么多回复的只有三三两两谈正题,其余的好像都是兼职的打酱油,

网友F:
其实,有人回复干显卡也是正常的,第一,楼主自己没说是cpu温度高,第二,显卡温度高导致掉电,我相信有人干显卡卡解决过问题,一个月前,我还修了一台dell,也是温度高掉电,就是做了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有人回复干显卡也是正常的,第一,楼主自己没说是cpu温度高,第二,显卡温度高导致掉电,我相信有人 ...

还是你说的在理,CPU温度高肯定是先换U啦,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会不会出问题,不出问题就强改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