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本本掉电,在BIOS中也掉电

楼主(2017-06-08):
问题如题,掉电,按通病维修,把CPU背后的大电容给拆了,换上4个330电容。还是电掉。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上6个330电容试。

网友:
多长时间掉电?不定时?换6个330试试,用示波器测量所有供电波纹看看

网友:
上次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上的太少了吧 我一般都是上4个 470

网友:
不是大电容,    看看其他地方把

网友:
谢谢大家……我再多上三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