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楼主(2017-06-08):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无服务

  苹果手机每一代都有某个功能特别容易坏,我们管这种故障叫通病。比如苹果5S不充电、苹果6代的手机无服务、苹果6p的触摸不灵跳白条等。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iPhone6手机无服务的大概维修思路。

维修思路:

  1、判断无服务的故障部位

  在手机设置——关于本机中看手机的基带版本(调制解调器固件)和IMEI是否还在。

  有基带:说明手机无服务是由射频电路(射频供电、天线开关、2G,4G功放、滤波器、射频IC、信号接收通道)引起的,这种我们叫它为小三无。接着可以在设置里面“手动搜索网络”看是否能搜索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能搜索到说明是TX电路引起的,搜索不到说明是RX电路引起的。

  无基带:说明手机功能机部分(基带CPU、基带码片、基带电源、时钟晶体等)引起的,这种我们叫它为大三无(无基带、无信号、无串号)。

  2、苹果6无服务通病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2

  思路:设置关于手机里面调制解调器固件和IMEI都有,拨号页面按*#06#不出串号,这种一般是基带CPU的U1、V1脚断线,这两个脚飞线重装回去80%这种故障都能解决。飞线后还是无服务我们再测供电IC的供电输出,无供电输出换功放供电;有供电输出再换天线开关、2G,4g功放,低频段功放、最后再射频IC。

维修过程: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3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4

  第一步:看是否有基带,上图可以看到这部苹果6基带版本和IMEI都在,不过拨号页面按*#06#不出串号,这是典型的苹果6无服务通病。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5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6

  第二步:拆主板,拆主板前可以先用镊子夹住天线,充当假天线,排除下外配问题。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7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8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9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苹果手机无服务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3715-1.html

网友:
  第三步:拆基带屏蔽罩,这里建议用斜口钳直接把屏蔽罩夹下来。用风枪拆的话,温度要360°,屏蔽罩焊锡熔化了,屏蔽罩里面的芯片也熔化了,一不小心动下主板很有可能里面的芯片全歪了,斜口钳夹下来的话就比较安全。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0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1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2

  第四步:拆基带芯片。风枪温度调到360°、风速50,接着基带两边先贴上锡箔纸,防止吹伤卡槽。苹果6代的基带没有胶,所以可以直接夹下来或者用镊子撬下来。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3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4

  第五步:拖中温锡。焊盘上的是高温锡,我们需要把高温锡结合成中温锡。用烙铁拖之前需要先加点焊油,有助于焊盘上锡的结合和烙铁的粘锡。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5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6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7

  第六步:清理焊盘上的中温锡。风枪调到300°,风速50,底盘再加些焊油,配合吸锡带快速清理掉底盘上的中温锡。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8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19

  第七步:测量U1、V1脚阻值是否正常,U1脚正常阻值300多,V1脚正常阻值400多。要是基带拆出来掉点了或者测出来阻值不对,这种基本飞完线就好了。要是测出来阻值正常,也要飞线,因为焊点测的时候是正常的,手机在运行的时候温度升高,焊点还是会虚焊。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20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21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22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23

  第八步:飞线。先把U1、V1脚相通的底盘刮开,上点焊油,接着飞线。飞线飞好后涂上绿油,用固化灯固化。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24

  第九步:植锡。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25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26

  第十步:把基带CPU吹上去,底盘加些焊油,温度300,风速50,吹个10几秒用镊子推下归为就好了。

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思路 图27

  第十一步:装机测试,插卡有信号了,按*#06#串号也出来了。iPhone6插卡手机无服务通病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这个是转载过来的吗?这个也太全面了,很面面俱到。

网友:
妹子怎么不见了,步骤七的妹子呢

网友:
TX是发射,RX是接收,这贴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基带部分维修,厉害加分鼓励

网友:
很明细, 刚开 前面不知道说那个M1和V1  飞哪里 ,继续看 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转载过来的吗?这个也太全面了,很面面俱到。

右下角"(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应该是转载的哦

网友:
楼主一直默默的转贴  从不回贴   好专业  好任性的样子

网友:
转载的不错,  学到了不少,,,,加分

网友:
一个小小白的账户就开始灌水,你想直接被封号吗?

网友:
看到转载的贴子都不想回复啦,楼主只会默默的转载,然后一言不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转载过来的吗?这个也太全面了,很面面俱到。

我才发现,这楼主很多帖子都是从今日头条上转来的,也不知道原作者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那这技术真是NB。

网友:
daozu2mb8d0

网友:
我觉得不管转载也好,原创也罢。这种帖子真的是难得,对小白帮助特别大。支持楼主

网友:
6s U4020灯控A1脚有事有值有时没有是不是也需要飞线处理?

网友(2017-09-24):
我的也是掉点,补好点,后有串号了,但信号双弱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对新手帮助很大哦 666

网友B:
思路呢                                                     思路呢  维修思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呢 思路呢 维修思路呢
楼主转载的贴思路挺清晰的啊。

网友:
大神太牛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是啊 没有那个串号我都是飞U1 V1

网友:
是通病我虽然是小白也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8-01-14):
真的是,学习了。。。。受益匪浅,高手大有人在

网友:
清晰明了,帖子不错,学习了,楼主辛苦

网友:
写的这么详细 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前辈这个贴非常详细,收藏学习。感谢大神分享。看来我们还太年轻

网友(2018-02-17):
就看你这有心的排版 都得给你个赞

网友:
万用表同款,中文福禄克 哈哈哈

网友:
大部分都是那个位置掉点引起的问题

网友:
6p 手机主板很容易断线啊 11

网友:
哇 很全面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现在再看,挺有体会,写得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求原文链接想去看看原作者写的更多内容

网友:
今日头条上还有修手机的这么详细的么???

网友(2018-03-19):
写的太好了,连我这种小白都能看懂。这个也太全面了,很面面俱到。谢谢奉献!

网友:
谢谢前辈们提供宝贵的经验!!!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不错又学习了
。。。。。。。。。。。。。。。

网友(2019-09-17):
IPHONE6插卡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55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