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3.0 触发一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08):
     技嘉h61板子,型号在楼上,就不多说了。

故障现象,触发一秒掉电,且可正常手动再次触发。

技嘉板子缺电压小信号就会造成此种现象。

测试全版供电,cpuvcc 0v 。直接查前边cpuvtt 1.05v   vccsa 0v

h61时序不用说都知道了吧,没有vccsa是不会出cpuvcc的。

q13这个管子产生的vccsa ,直接查g级电压,发现上电瞬间g级电压不正常,直接前去查找u1 发现u1 9脚只有0.5v左右,明显不对啊,2.5分压出来再怎么也有o.9啊
。发现有个电容,直接去掉,分压0.9正常了。

上电发现还是掉电,测试还是没vccsa,测试q13g级感觉不正常,于是直接更换g级的两个分压电阻。再次上电。正常跑马亮机

2,还是相同板子,上机测pcie b10 b11无3.3v ,也就是待机3.3v。

此版子由1117出3vsb ,手摸1117剧烈发烫,对地3.3sb  二极体值32不正常。换了一个1117依旧发烫,1117旁边有个电容,直接去掉,上电跑马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后一片好在是3.3V自身待机方面的事情,要是桥也发烫,那这就没修的必要。

网友B:
我有跟你一样的主板 电压全都有 ,所有的通病也是; 了还是不行  开机有事1个小时没问题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重启 反复重启BIOS 也刷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一片好在是3.3V自身待机方面的事情,要是桥也发烫,那这就没修的必要。

是啊,我拆下来打了对地3.3阻值正常,我就知道桥应该没问题,前端问题导致1117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跟你一样的主板 电压全都有 ,所有的通病也是; 了还是不行  开机有事1个小时没问题 。不知道什么时候 ...

不稳定的板子就让客户换版吧,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两块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好帖子 讲解 清楚理论实践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拆下来打了对地3.3阻值正常,我就知道桥应该没问题,前端问题导致1117短路

以后多配点图,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D:
技嘉H61这主板最烂了 各种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啊,我都好久没有修到技嘉的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H61这主板最烂了 各种问题真不好修

技嘉爱坏三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啊,我都好久没有修到技嘉的主板了

修了好几块这种板子了,郁闷死了,就怕不稳定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又是 CPU_VTT 这边的问题

网友:
1117 引起的故障,厉害了

网友:
下次修到注意下了

网友(2017-11-23):
正在学维修h61的版,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