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55 1.0 不触发

楼主(2017-06-08):
盈通a55 1.0 不触发 开关电压正常 桥供电有 coms电池有电 求思路
不触发

网友:
晶振,IO 一些条件

网友:
有的要装CPU 才能上电

网友:
桥供电有 你说的是待机电压吧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不触发就有桥供电呀,,,,,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正常吗

网友:
杂牌板子不好修··太不稳定了

网友:
查下IO条件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

网友:
IO的供电 时钟 复位 RSMRST 都正常不

网友:
查主板的待机条件,按时序查

网友:
台式机不好搞,没图纸

网友:
我这台也是这样的

网友:
看下12V 5V检测

网友:
不错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网友:
摸摸看南桥和网卡发烫不

网友:
看有没有短路,桥待机电压、COMS电路、32.768晶振、IO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