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NE 2020一体机开机挡LOGO死机

楼主(2017-06-08):
今天一大早,同行就拿来一台DELL ONE 2020的一体机维修,说可以开机就是不进系统。安装系统也安装不了。要我帮他看一下。我接了机子开机试了一下,开机出现DELL的画面就停在那里不动。按键盘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拆机把硬盘拔掉也是一样的,无线网卡,光驱,内存,CPU ,摄像头。电源网卡芯片,全部排除了也是一样。心里想只有南桥了,HM61的桥。直接上BGA更换一个。开机接硬盘不档机了。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楼主 不用先刷BIOS吗

网友:
应该是刷过BIOS没有解决才干的桥吧

网友:
为何不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dell的BIOS坏的还真不多     H61桥各种问题

网友A:
人家问题都解决,还刷什么BIOS 。卡LOGO 一般都是外设跟桥。加焊应该能解决,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桥不好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问题都解决,还刷什么BIOS 。卡LOGO 一般都是外设跟桥。加焊应该能解决,可以节约成本。

话说的没错 但是就维修思路来说 是不是应该先从简单的弄起  刷个bios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H61 南桥和G41 南桥问题差不多了,inter喜欢出问题了

网友:
很完美,每个机器都这么好弄就好

网友:
挡LOGO直接奔SB,.....

网友:
bios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卡LOGO    外设全拆完了  BIOS也刷了   还卡的  那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