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K43SV两张

楼主(2017-06-08):
都是拆机无修。240一张。QQ16008682

网友A:
想问下楼主,K40AD可以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K40AD可以用么?

你这个型号我不熟悉,应该不能用。

网友:
肯定不通用 啊....

网友:
240有点,还能便宜吗,要一个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 其次电源接口爱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