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看个MOS管G极波形

楼主(2017-06-08):
大家帮分析一下上管G极波形 这个是内存电压的上管  什么情况下  会出现这种波形   供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  VFB电阻也换过  还是不行  内存电压不稳  导致 上内存掉电

网友A:
上内存掉电 考虑刷bios  看你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补充一下 上1G内存可以点亮  2G以上不亮  电感后极波形 明显有杂波  滤波电容换了 无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掉电 考虑刷bios  看你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能确定这个波形是正常的吗 ?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稳

网友C:
主供电,芯片供电,启动电容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供电,芯片供电,启动电容查了吗?

都换了 电压都正常  郁闷中。。。。大神呢!!

网友:
公共点的波形正常吗,还有自举升压正常不

网友D:
这个是振铃波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振铃波哦

振铃波 有什么见解?

网友:
老兄,重要的东西你没换啊,主芯片啊,我修了一台宏基4743情况跟你一样,换芯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振铃波 有什么见解?

额,阿林老师说的这个名称,这个波形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个波形正常

网友:
波形最高能到24v因该就是正常的

网友:
10楼不懂不要乱说哦,会给楼主造成误解的,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内存容量变化会导致不开机,肯定不是供电引起的,一般和bios,桥,CPU有关

网友:
看不到来凑一下热闹

网友:
楼主上管G极抓波时基可设100us。此波形正常

网友:
这个波形是可以的,只有一点小自激,,

网友:
正常的24V

网友:
这波形怎么了

网友:
放打波形之后再看看。我也测到过mos这种波形,两个波形几乎是一样,峰峰值,最小值,负值,波形之间所有时间。初看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确定这个波形是正常的吗 ?

这个波形是正常  考虑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