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DELL1310 怪毛病

楼主(2017-06-08):
  DELL VOSTRO1310 正常开机 外接正常显示能进系统  内屏不亮 有背光亮 屏幕无显示  开始以为是显卡门故障 加焊无果 干脆换了全新显卡G86-631  故障依旧  接下来换屏线 还是不行  刷 BIOS 还是不行 最后怀疑屏幕本身问题  拆下屏  用万能驱动板写程序 当显示器用一切正常  搞得头疼 不知道换什么了  请教各位师傅们  我怎么办

网友:
dell的本子有的认屏,可能屏的信息主板识别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   你的意思说屏幕也有程序吗?

网友:
换个屏上有二维码的Dell屏试试

网友:
怎么不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显卡屏线换了还不行,这故障也真是奇葩了,楼主有条件的话直接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打下屏接口信号线阻值。

网友:
显卡到屏幕接口的数据通信查查

网友:
换屏试试吧dell有的机子挑屏

网友:
屏接口条件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