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37 不显有修过的没不是短路

楼主(2017-06-08):
mbx-237 不显有修过的没不是短路

网友:
先看看显卡吧

网友:
索尼的这板修过,是电路问题,。。。

网友:
你这说的那么简单让别人怎么判断

网友:
要找通病好歹也给点基本信息啊...

网友:
看不懂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不显示具体要看下电流如何变化 再分析

网友:
电流到多少,你说的不显示情况很多,有的电压不全也不显示啊

网友:
没短路   肯定是主板工作不正常    你是做维修的吗   基本的检测数据你得提供一下  不然别人咋帮你分析

网友:
你测试的数据得到的数据先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