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级本S3-S440 LA-9761P掉电

楼主(2017-06-08):
联想超级本S3-S440 LA-9761P掉电 BOIS问题吗
掉电

网友:
先刷个试呗,也不说明掉电的情况。

网友:
你擦下来刷个BIOS就知道是不是解决问题了

网友:
你这机子掉电什么程度,问题有没有解决?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2017-07-12):
我这里一台也是掉电,开机到0.6A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反复这样。你们的都刷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我这里一台也是掉电,开机到0.6A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反复这样

网友:
楼主 看不到东西啊 是不是忘记上传了

网友(2017-08-14):
我也遇到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楼上有没有修好的,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 遇到了 刷了BIOS 还是掉电 重新做了CPU 也还是上电要亮了的时候就掉电了

网友:
我也 一个掉电 怎么回事啊 有大神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