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6Plus 右侧螺丝孔断线补线

楼主(2017-06-08):
先是挖板层  这个时候显微镜还没到  用放大镜挖的  挖的不是很好
显微镜到了开始补线

补了五根线之后可以正常开机了  但是背光只有一半

测试副灯控的A1A2脚I2C总线 都无穷大   飞线连接测试点 打好绿油固定 装机OK

修本本。本本修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新手手工比较差 飞的不是很美观 嘿嘿

网友A:
设备也加分,显微镜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备也加分,显微镜多少钱啊???

买下来不到1000  卖家给我发了个顺风空运  运费100多

网友:
新手弄好就不错了  楼主加油

网友:
简直就是大神这么谦虚说自己是新手 膜拜 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下来不到1000  卖家给我发了个顺风空运  运费100多

这个价格不便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不便宜呀,,,...

嗯 连续变倍的  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哪根线飞哪里的?找废板挖的吗?还有是有图啊,有什么好方法分享一下呢!

网友D:
楼主买的什么型号的显微镜,二手还是全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的什么型号的显微镜,二手还是全新

新的 7-45连续变倍 型号我也不知道

网友:
买的什么牌子的啊,用着如何

网友:
为什么这个螺丝柱下面还有线呢

网友:
@芯远电脑手机专业维修   换个马甲我也认识你:  给你点32个赞

网友:
不错不错  显微镜一般的成本 出来了

网友:
手工不错,螺丝孔断线是最常见的故障了

网友:
能补这个线了   还说是新手  是不是谦虚了点

网友:
手机线太细,还没有尝试过。

网友:
挖得有点大了,不过这个在里面客户看不到。

网友:
昨天看见一同行接了一个显一般的机器, 客户说自己换了屏就这样了,之前坏屏没有这个现象,激动的想拿过来就报价。想想是同行的生意不能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