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代刷机不出进度条卡Logo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7-06-08):
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刷机卡LOGO定屏,二修。
接一台二修苹果6代同行搬板后刷机不走条定屏,刷机报错4005,简单处理后故障现象一样,由于客户比较急又是二修,于是我接了下来。
维修过程:经检查,发现机器硬盘已经被重做或更换过,U2被动过,CPU做过,引起报错4005的原因有很多,这里就已这台手机为例讲解。
分析:1:机器能够连机刷机说明机器CPU部分和USB部分功能已经正常。
       2:刷机时虽然暗屏,卡LOGO定屏,但引导过程中跟正常引导速度基本一致,说明CPU已经有读取硬盘的动作。
       3:此机器颜色为金色,刷机时不因该出现黑底白苹果。
思路:  第一步,拆除硬盘后刷机,故障依旧,测量硬盘底脚阻值正常,
           第二步,拆除USB管并测量底脚阻值,更换U2,故障依旧,
           第三步,于是取下CPU并检查CPU好坏,从新安装CPU,故障还是一样,经过前面的排除于是用示波器测量抓取了CPU到硬盘的CE#,发现CE#有动作,但是为什么CPU跟硬盘还是无法正常通讯呢?? 接着往下看>
以上的测量排除基本锁定故障出现在CPU部分,也就是CPU没有完全正常工作,于是测量了CPU 所有模块的附属供电以及参数,在测量过程中发现PP0V95_FIXED_SOC_PCIE无电压,
原理图中可以看出PP0V95_FIXED_SOC_PCIEPP0V95_FIXED_SOCR0712 0欧姆电阻转换而来,测量发现R07121脚也无0.95V电压,于是马上打电阻1脚的阻值发现其对地无穷大,故障锁定,马上测PP0V95_FIXED_SOC的输出滤波电容,发现有0.95V电压,聪明的你已经发现故障点。于是从0.95滤波电容处飞线至R0712,再次刷机发现已经出现久违的进度条,至此修复

网友:
思路这么清楚,手机我修得少,得向你学习了!你的图上,是不是你的做广告?

网友:
这个很有内涵,相当的给力

网友:
看来,刷机报错没谱,还的老老实实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看到最后才看到是开机条件不足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该电阻1角为什么会断线呢?板层??不是直通CPU的吗?

网友:
思路清晰,原因写的比较容易懂

网友:
还是老实的查条件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
有图纸 查起来就快多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如何测CE#的吗?直接开机测,还是刷机过程中测?

网友:
同问    楼主是怎么测CE的

网友:
CPU缺失供电,一般想不到去查

网友:
楼主是全能型人才啊。。。15年老司机啊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更没得说啊!!!!

网友:
示波器都用上了。说明修笔记本的工具还是有用的我很欣慰。

网友:
我就缺乏清晰的思路做基石

网友:
感谢同仁们的关注,维修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产品都更新太快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在这个维修的路上我永远只是个小小白,今后还需要大家的多多的帮助。在此感谢大家的关注,写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诚请大伙批评指导。

网友:
楼主示波器怎么测的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