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rev 1.1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6-08):
直接说正事吧,这板子上电不跑码,简单测了下cpu供电都出来了的,1.7v左右。

我喜欢倒着查,直接上示波器。时基25m/S,带宽限制为25m。通道一2v一格,边沿触发,耦合方式直流。直接测
BIOS  1脚。 发现已经有波了,这说明啥?我推测前端一切信号供电复位都正常。

二话不说直接拿下主BIOS,换副BIOS上去。

直接点亮,维修结束

总结;BIOS问题导致不跑码

网友:
现在的板子,动不动就BIOS出问题,这BIOS也太爱坏了吧。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容易坏

网友:
BIOS 呢。怎么没有呢

网友:
你这贴发得够生猛。简单明了,直接一步到位。不错。

网友:
这么多bios问题?原因呢?

网友:
我试过几次 主副对调也不行

网友:
倒起查问题也是个好方式
实际坏bios是对维修人员一个福利啊

网友:
BIOS给维修员带来多大的效率啊。

网友A:
直接拿下主BIOS,换副BIOS上去  这句是什么意思?是把副bios拆下来装到主bios的位置吗?是不是主bios和副bios里的程序是一样的,那副bios起什么作用的,备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下主BIOS,换副BIOS上去  这句是什么意思?是把副bios拆下来装到主bios的位置吗?是不是主bios和副bi ...

实际不需要拆和换的,可以用其他方式使用back bios 来启动

网友:
这bios换的好,免刷搞定。

网友(2017-09-22):
我的故障也一样。。但这方法不管用。。。晕了。。。。。。。。。

网友:
我上次修的是2个一起刷的,应该不是每次对调都行的。

网友(2017-11-21):
b85即使没有开始自检 bios上面也会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