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4不充电

楼主(2017-06-08):
红米四不充电
故障现象:不充电客户送来一红米4手机不充电,第一反应就是换尾插(可能换尾插换多了的缘故),然后报价拆机换尾插,然而,换上之后还是老样子,就觉着没那么简单了,然后从尾插板开始修,可能运气好,一表笔就找到故障了,充电接口正极短路
如下图

顺着线路找到是这个管击穿了(T07002)应该是个二极管拆了它、
然后装机测试充电电流正常

七谨,染年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很多人遇到国产机不充电都是上来就拆二极管

网友B:
拆掉就可以了?不用装个好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就可以了?不用装个好的上去!

没有装,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主要的还是国产机不充电问题,很多拆了二极管就解决问题了,所以习惯性的

网友C:
应该是个防静电的管子吧

网友D:
这个是保护作用的,拆掉了以后有隐患吧

网友:
不旬田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错学习了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遇到国产机不充电都是上来就拆二极管

不短路的话,拆掉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防静电的管子吧

不是放静电,是防倒流保护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保护作用的,拆掉了以后有隐患吧

拆掉也可以的,没什隐患。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正负接反,倒流保护的。

网友:
其实这个和电容一样,很多电容滤波用处不大,可以对手机寿命影响很大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可以不装的,是保护作用的,短接也可以吧

网友(2017-07-15):
二极管是个保护元件,最好装上比较好

网友(2017-09-16):
不装会不会不安全呢?

网友:
以前遇到一款华为的机子也是拆掉这个二极管就好了,当时看能充电就没有装上去,不知道这个拆掉不装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
测都不测就换尾插容易摊上事,我师兄就遇到这样一个用户,换了尾插还是不充电,然后他没办法,修不好,用户不买账了,非要拿出个说法,最后赔了两百块钱。维修技术不行,只能吃哑巴亏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刚刚搞手机不久

网友:
这个管子是反接和过压保护的,之前一个充电器坏了,实测9.6V输出,要不是这个管子保护,怕是要烧后级了,现在充电器质量很差,最好还是换上个做保护

网友:
不充电有很多原因的不充电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
·不错!!!收藏了,方便以后使用!!!

网友:
楼主好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好帖  值得学习 收藏下来待用

网友(2017-10-22):
最好还是装上的好,:daxiao::daxiao: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楼主 厉害了  竞争    打钱   大大的机会有

网友:
感觉搞苹果的东西,需要投入好多,人力,物力,财力,这个钱不赚

网友:
楼主66666啊  不错不错  以后你就是国产一哥

网友:
能找到故障就是好家伙。哈哈哈。

网友:
这个坏了会发热,拆了最好装一个,以免后继别人修机,接线插反,导致机子报废

网友:
这个是保护二极管,拆掉了下次就直接烧充电芯片了,

网友:
这个是红米手机4的通病了,我原来做售后的时候,常板子,那个二极管常看到烧裂。

网友:
防反的管子就算短路也不影响使用,只是不能防反,如果对地短路,毫无疑问是防静电的,估计选料省成本了

网友(2018-01-19):
这二极管应该不难找,很多地方都有

网友:
运气好,送钱送上门小米不充电很多都是换尾插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

网友:
是尾插最左边的那个脚对地短接吗

网友:
这个是保护作用的,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2018-02-19):
值得学习 收藏下来待用

网友:
很多人遇到不充电,都是直接换尾插小板

网友:
关心拆掉的这个芯片是啥型号?后续是否会烧主板

网友:
是个保护用的,折掉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