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1.0触发断电,无短路,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6-08):
华硕B85M-F 1.0触发断电,无短路,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是马上掉还是亮机掉,电流怎么样,说清楚点吗?你是要通病?

网友(2018-02-08):
已解决华硕B85M-F REV1.0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停反复重启的维修附点位图+BIOS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B85M-F REV1.0主板,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停转一下停如此反复重启,看故障估计是缺电压引起的,于是测全板电压:
CPU供电VCORE:瞬间1.7V
南桥供电+1.05ME:瞬间1.05V
南桥供电+1.5PCH:瞬间1.5V
PCI-E A11复位:瞬间3.3V

分析供电基本正常,但为什么会反复重启捏?是不是BIOS数据读写错误导致一直在读所以重启,于是测BIOS第1脚S_SPI_CSO#:3.3V-1.5V之间跳动每跳动一下主板就重启一次,看来故障就在这里了。BIOS型号W25Q64FV拆出来刷写竞然出错,更换一片全新的W25Q64FV并刷好程序插上去开机,在过了30秒左右听到“嘀”的一声主板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现发华硕B85M-F REV:1.0 W25Q64FV 8M.bin+  华硕B85M-F REV1.00.fz点位图上来共享。这个BIOS显示比较慢大概有30秒左右才显。

华硕B85M-F REV1.0点位图 BIOS.rar

网友(2018-11-21):
楼主牛X,遇到一个技嘉B85也是无限重启

网友(2021-08-18):
手里有个板子也是上电重启,但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2022-03-27):
试试。之前是重启掉电。刷BIOS后是不掉电了。但是不显。亮了楼主所说的电压全部有。南桥供电+1.05ME:瞬间1.05V 这个是1.48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连测哪个点都标记出来,真是小白的福音,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4-08-08):
很良心的楼主,小白的福音

网友(2025-02-23):
测试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测试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刷下BIOS一般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