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 U141B 开机进系统 都是雪花 像蚂蚁上 求解决

楼主(2017-06-08):
神舟飞天 U141B 开机进系统 都是雪花 像蚂蚁上 确定 屏是好的  没有显卡只有南桥  南桥换过 一样 那位大师遇到过 求解决     过完 正在启动  都变成这样子了

网友:
是CPU问题吧

网友A:
集显花屏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花屏换内存试试

内存 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外接都一样

网友B:
应该是CPU 核显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PU 核显的问题了。

要加汗吗

网友:
换ME改BIOS刷过吗?

网友:
那就只能干CPU了,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C:
内存,内存供电,这两个地方排除下

网友D:
没图不直白,不知道是怎样的的花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内存供电,这两个地方排除下

这些 都 检查过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不直白,不知道是怎样的的花

这个帖子没有 图   另外一个 有  搜以下 就出来了

网友:
Cpu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贴子  没传上来  另外一个有

网友:
干cpu  代价 更大

网友E:
不上驱动正常不?CPU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bios 没刷   但绝的不像bios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上驱动正常不?CPU的可能性大点

不上驱动 正常      显卡驱动上面显示 VGA

网友E:
查查小供电吧 有了就是CPU核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查小供电吧 有了就是CPU核显坏了

不装集成显卡 驱动 就没事了  装上 就不行了   不装显示  VGA